为什么仿真不了触摸屏
海纳百川

楼主(2012-09-15):
我单位里有3个正常运行的配置;第一;三菱fx3u配置触摸屏gt1155;第二;三菱fx3u配置触摸屏gt1175;第三;三菱q02h配置触摸屏gt1175;现在用仿真软件gt simulator3进行以上3个配置仿真;第一个和第二个仿真时出现gx simulator启动失败;es fffffff2;就第三个q02h的能进行仿真;不知道在那个方面没有做到;望同行朋友指点迷津;O(∩_∩)O谢谢;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楼主:
期望接触过的朋友们指点迷津;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你指的是触摸屏不能仿真呢还是PLC不能仿真??
还有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

网友B:
先打开GX程序并仿真后再启动GT仿真。
GT仿真配置为连接gx simulator。
为什么仿真不了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