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9-15):
我今天在维修一个开关电源是发现两个电解电容一样的电压及容量,可块头不一样还有一个技术参数不同,看图片,大家觉得可以互相代换吗?都是35V470uf的。

网友A:
完全可以替代 厂家不同 材料也有差别 本人就是在电容厂上班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C:
绝对可以!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好贴!

网友D:
确实可以,!!!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E:
肯定可以咯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F:
容量相同可以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G:
可以,不过棕色那个质量好些

网友H:
只要容量和耐压值相同完全可以。

网友I:
棕色是高频低阻的,另一个普通的。
海纳百川

网友J:
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的高质量的电解电容和一般的电解电容一样的容量参数;但是体积相差有的要几倍。
真诚到永远

网友K:
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网友L:
电容类别,电容标称值一样的话。就可以!
电容类别一样,标称值差一点点也无所谓。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M:
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大少不一同,只要耐压值、容量一样是完全没问题…

网友N:
确实棕色的质量较好。

网友O:
同意大家的看法

网友P:
看不清,保险的话还是用比较规范的厂家,用了劣质的小心爆炸啊!
jxh668

网友Q:
引用楼主长丰实业于2012-09-15 23:10发表的 问大家一个电容的问题 :
             我今天在维修一个开关电源是发现两个电解电容一样的电压及容量,可块头不一样还有一个技术参数不同,看图片,大家觉得可以互相代换吗?都是35V470uf的。

性能不一样,得看用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R:
有一种叫做高频无感的电容器……

网友S:
可以的,耐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