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一次和二次仪表

楼主(2012-09-16):
问下大家,我所理解的一次仪表和二次仪表的次指的是换能次数,比如热电阻是把热能转换成电能,是一次仪表,如果再接个仪表显示的话,又把电能转换成为机械表针的机械能,所以换了两次,把加的那个仪表叫做二次仪表。我这样理解对吗 大家都是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A:
不同人又不同理解!
我是做二次仪表的喔!
我自己理解的:
一次仪表:只能做测量和分析用,不能用来做连续不断的测试,不能用来做控制了(胜利仪表,福禄克做的基本都是一次仪表)
二次仪表:实时测量和分析,能够连续不断的测量,能做控制用的,主要是带各种输出:继电器输出,SSR,可控硅,模拟量,通讯等等

网友B:
个人没接触过,偏向于第二种说法。求证!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