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三相380V怎样变三相200V?

除用变压器还有别的方法吗?

变压器是不是有点贵?大概多少?

设想:

现有可用电源为三相380V,各相区分为R,S,T ;N为零线

有一个伺服系统所需电源三相200V-230V各相区分为L1,   L2,    L3,

我把L1与L3相连,接R;     L2则接N

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A:
你這樣的接法只是單相220v
並不是三相電源
除了裝變壓器外
不然就是直接拉線找三相220v的電源來使用

网友B:
去日本拉有。

网友C:
变压器有多贵要看你要用多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日本拉有。

回2楼,去台湾拉也有喔。还是台湾比较近拉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深圳那边有伺服专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的接法只是單相220v
並不是三相電源
除了裝變壓器外
不然就是直接拉線找三相220v的電源來使用

但也有人这样用,也能用啊
等我一用,开始也可以,由于不是工业电压,也烧过几次了

网友F:
大哥你太有才了。380V怎样变200v-230v是这个问题吗?
你的那个伺服电机本来就是380V加一个零线就是 L1 L2 L3 N
380v是三相电源  相对地就是220V.  就是说L1和N  是220V    L2 和N  是220V      L3和N  是220V

网友G:
最好是公司配电房有专用的三相220的变压配电柜

网友H:
有私服变压器,跟开关电源原理相似,可以去网上搜搜,价格不等。体积小干扰小,我们公司在用,效果不错。

网友I:
最简单是用380v变200V变压器。

网友J:
楼主的方案将直接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3相全波整流,相电压220你给换成380试试,你还不如就一根火线加一根零线来得更寿命长些(只接L1,L2,L3悬空)

网友K:
楼主真有才啊,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L:
楼主做法不可,

网友M:
我们以前用过安川的三相伺服驱动器,要求三相220,我们只接220进去,火线接L1,L3,零线接L2,也没什么问题啊!
zsh340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太有才了。380V怎样变200v-230v是这个问题吗?
你的那个伺服电机本来就是380V加一个零线就是 L1 L2 L3 N
380v是三相电源  相对地就是220V.  就是说L1和N  是220V    L2 和N  是220V      L3和N  是220V

伺服电机三相380V吗?
好像一般都是三相220V吧(1.5KW以上的伺服电机)。
通过变压器把市电的三相380V变压成伺服所以的三相220V吧。

zsh340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们以前用过安川的三相伺服驱动器,要求三相220,我们只接220进去,火线接L1,L3,零线接L2,也没什么问题啊!

伺服力矩不稳定,有烧坏的可能、、、、

网友O:
1.如果只是要提供伺服系統電源,70A(含)以下之控制器,可以接單相220V,只接L1 & L2.

2.若純粹討論3相380V變3相220V問題,個人所知是非變壓器不可,至於價位就要看你的電流需求了。

网友P:
直接用变压器,既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Q:
有很多种变压器可以使用的,价格也不贵。
如果700W和以下的伺服,通常可以直接接单相220V,但只能接L1 L2,L3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