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启动用单按钮启停好,还是用一个启动加一个停止按钮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09-16):
一台设备大概有30台电机,设备工作时全部启动。请问电机的启动用单按钮启停好,还是用一个启动加一个停止按钮?还有这么多电机有必要每个电机的热继都上PLC么(或者考虑几个电机共用一个点?) 3个37KW电机其余都是7.5KW

网友A:
看你自己了。按理是一个启动一个停止只,每个热继都入就知道是哪里跳了。你都不入也没事。搞个指示灯也很明了。
感谢!

网友B:
如果是老外,基本都是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
如果是老外,基本每个热继都进PLC。
感谢!

网友C:
分开好,方便维护。
感谢!

网友D:
还是简单点。一个起动。一个停止。关于热继电器穿成两点。15个一点。个人观点
感谢!

网友E:
当然是单按钮加指示灯最好,用单按钮启停只要是考虑安全问题。
感谢!

网友F:
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咯
感谢!

网友G:
根据需要随机应变,既安全又可靠
感谢!

网友H:
热继上PLC好美观
学海无涯

网友I:
我一般喜欢搞一起一停,明了,个人喜好

网友J:
一启 一停 热继上PLC

网友K:
一个按钮起停理论上讲,可以适当减少由于按钮损坏而造成故障,起停郊果相同。
电机的启动用单按钮启停好,还是用一个启动加一个停止按钮

网友L:
加个触摸屏不就搞定了,每个热继电器进PLC,报警什么都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