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 STEP7-MicroWIN V4.0 SP9安装问题

楼主(2012-09-16):
安装到最后就出错。求解? 谢谢
如图

网友A:
看这意思是说你有一个之前安装的版本的残留信息,需要将前期版本完全卸载干净之后再装新的。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你把注册表里所有的"mirco/win"
都删除干净应该就可以安装新版本了
在注册表用F3键查找然后删除。

楼主:
谢谢 !!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