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

楼主(2012-09-16):
我有台fx2-24mr可编程控制器。如何才能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需要什么工具软件。谢谢。

网友A:
你的事FX2N-24MR吧,型号是这个吗。需要三菱PLC编程软件,三菱FX些列编程电缆。电脑一台。OK。

网友B:
这问题可以百度 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C:
电脑(装有软件gx)外加数据线

网友D:
三菱GX 电缆 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