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EB8000 新建窗口离线模拟不显示元件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9-16):
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EB8000 新建窗口离线模拟不显示元件什么原因啊?求大侠们帮忙!

网友A:
先编辑试试

网友B:
先保存再编辑通过后,就可以了

网友C:
有没有编译程序??

网友D:
参数设置一下就好了 把开机启动画面设为11 系统默认的是开机启动10 楼主把元件放在了11号画面

网友E:
你画面10是空的。那肯定显示空的了,系统参数设置里把初始画面修改一下
蓝景自动化

网友F:
如果你的画面元件是和PLC内的位关联的,就会这样
连接PLC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