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面板开方孔有啥工具

楼主(2012-09-16):
配电柜面板开方孔有啥工具,请赐教

网友A:
液压开孔器。

网友B:
曲线锯~先拿电钻钻个能下锯的眼儿,曲线锯下去一点点锯,最后拿锉锉干净就行了
拆二代

网友C:
角磨机直接切就行了
被人误解的时候能微微的一笑,这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能坦然的一笑,这是一种大度;吃亏的时候能开心的一笑,这是一种豁达;无奈的时候能达观的一笑,这是一种境界;危难的时候能泰然一笑,这是一种大气。

网友D:
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曲线锯~先拿电钻钻个能下锯的眼儿,曲线锯下去一点点锯,最后拿锉锉干净就行了
我也喜欢用这种方法,角磨机切容易烧黑油漆。

网友A:
高品质的还是使用开孔器的好。
如下两种:
第一种夹在电钻上使用,规格很多。
第二种液压开孔器,先用电钻打个底孔,然后使用液压开孔器。

网友F:
呵呵 本人一般都是先开圆孔然后用锉刀修正 不要笑我哦 各位

网友G:
只要技术高,用什么都能开.

网友H:
钣金制作的时候就该开好孔了,

楼主:
我也是用角磨机开的,不会控制啊

网友I:
咱也一直比较纠结这个问题,也试过不少方法,都挺费劲,效果也没见多好。所以最后还是直接用开孔器了~~~~

网友J:
等离子最方便。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K:
装开关圆孔的话就用开孔器,要是装屏或其它方孔就用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L:
曲线锯,博士牌,好用

网友M:
开500以下的用曲线锯,开500以上的用角磨机。

网友N:
液压开孔器好用,圆的方的都能开,直径80以下、方孔30*30以上都能开。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好贴!

网友O:
用无齿锯

网友P:
圆形开孔,再用锉刀,哈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液压开孔器好用,圆的方的都能开,直径80以下、方孔30*30以上都能开。
请问下,方的是如何开出来的?谢谢!

网友R:
我一般直接拆掉面板上铣床,效率高,外观美

网友S:
激光切割机或者水刀机

网友T:
多说全了,我没啥说了,只要用功什么洞也不难

网友U:
有些做激光切割了 又快又好啊!但是别人闲活小了不愿意做啊

网友V:
角磨机比较容易找,也方便使用。

网友W:
量小的话,开孔器加曲线锯,大的话,让工厂直接开好孔

网友X:
我一般用角磨机,但开的难看,不规范

楼主:
方孔怎么用开孔器

网友Y:
用电动直线钢锯。锯条自身宽有0.7厘米,先用稍比锯条宽的麻花钻头在方孔四个边角各开个孔,然后用直线钢锯分别起锯。

网友Z:
引用 网友G:
只要技术高,用什么都能开.
那你试试用一阳指能不能,HO!

网友AA:
小批量只能开孔器+曲线锯了。实际做还是要有一点经验的。

网友AB:
用角磨机.用那种薄的切割片

网友AC:
开80*80一下的方孔一般多是榔头加斩子搞定,80*80以上的多是角向磨光机装切割片搞定!

网友AD:
液压开孔器好用,圆的方的都能开,直径80以下、方孔30*30以上都能开。多少钱?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开80*80一下的方孔一般多是榔头加斩子搞定,80*80以上的多是角向磨光机装切割片搞定!
大哥你到底是高什么的?斩子都用上了,呵呵!

网友AF:
1, 先用笔画好方形框框,
2,在四个角的任意两个对角用开孔器开孔
3,用电动齿锯沿事先画好的线开工,(噪音很大,最好用棉球堵住耳朵,不然会耳鸣,)
4,完工后用锉刀修复即可
注明:用电锯时应佩戴防护眼镜,防止高温铁屑溅入眼睛,
举例;一个西门子十寸屏的话,大概花费十五分钟左右,
一个二十二寸电脑显示器的话,大概半小时即可,
经验丰富者更快

网友AG:
圆孔的话用开孔器加电钻直接开孔,要点要注意好平衡,不然不好开,而且开出来的孔难看,还有就是选好开孔器很重要,那个图上贴出来的那种真的不咋的,动不动就断掉一个齿,要选那种整个圆上都是齿的比较好《,。 方孔的话,有角磨机加上超薄的砂轮片,先画好线,然后在边角先开一个圆孔,然后用角磨机切开,最后再打磨一下就OK ,。我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AH:
先钻后曲线锯搞定

网友AI:
开孔数量大时可购买手动液压开孔器,它能在4mm以下的金属板上开孔,软钢板开孔范围是22-60mm ,使用方法在购买时有使用说明,开孔数量小时可参考楼上的各种方法也很实用的!

网友AJ:
我维修的也是开圆孔然后用锉刀修正.
生产设备不能这么专业吧

网友AK:
开孔器加角向沙轮搞定。

网友AL:
开孔器,角磨机再加锉刀

网友AM:
薄板可以用手持薄板切割机,

网友AN:
量大的,画好CAD图,拿去激光切割,再多孔就几分钟,整齐美观

网友AO:
如果设备条件允许,等离子切割还是不错的,我们以前一直这么干,关键是这个设备个比较大,也不是每个公司都能有的。

网友AP:
通常讲电箱之类的(铁皮材料) 使用相应的开孔器 和角磨机 再配以半圆中齿锉 就轻松高定
至于钢板(通俗讲超过 3.5毫米)或是机械墙板的 通常采用 摇臂钻 或是乙烯气割
总之,要掌握住火候

网友AQ:
我们一般就用开孔器,或者磨机

网友AR:
用手电转在四个角先转个空,然后用角磨机磨,这样边角就不会有越界线。

网友AS:
方法很多啊 嘻嘻,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