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12-09-16):
这个软件装了两天才搞定,现又不能用了,应怎么办。

网友A:
在操作系统的 服务 里面,查看授权管理器服务启动了没有。如果没有,则设置为自动。

网友B:
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打开如下图,看看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 是否是“自动”的状态,如果不是的话双击它 ,把启动类型改为 自动。

网友C:
都2008了你还用2007啊

楼主:
问题搞定了。谢谢楼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