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SHCPU通讯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2-09-16):
用同一根数据线可以读A2SHCPU为什么读不了A1SHCPU,试了好多遍,所有的COM口都试了,还是不行。软件是“传输设置”一直灰色,读a2的都可以为什么读不了A1?软件是7.08的版本。线也换了两根,不过两根都是FXPLC的线,而且都可以读A2CPU,敬请高手回答。

网友A:
我A1的读出来过,不知道楼主在哪?要是离我近,我帮你看看。

楼主:
论坛真冷清,没几个人上啊 。

网友B:
单纯从你的描述看,没有得出有什么用的信息。无法确定是硬件或者软件的原因还是你的操作的原因。

网友C:
窗口中关闭所有画面后,再试

楼主:
还不行哦 我还是去再买根好点的线吧

网友D:
试试我的方法
1、新建选择 A1SHCPU 确定 (是新建不是自动在线)
2、传输设置 选择串口
3、CPU模块处选择第一个透明模式
然后再点通信测试看?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