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一定链接PLC才能控制吗?

楼主(2012-09-16):
还没使用过触屏,不知触屏如何控制程序,能不用PLC组合使用吗?

网友A:
看你干什么,,

网友B:
看你干什么用。
建议你可以再百度搜索,或者看看相关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C:
串口通讯,很多都可以

网友D:
连接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E:
触摸屏就是一个人机界面,要看你怎么用,想怎么用

网友F:
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