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程序好难写

楼主(2012-09-16):
大家好我想用4DA来做加减速程序没有触摸屏我要用ADD和SUB指令要怎么做呀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以把你資料放到暫存裡面阿
用暫存去做判斷

网友B:
脉冲自加一或者自减一

网友C(2012-10-22):
脉冲加一 或者减一 就可以了

网友D:
比如:X1为升速,X2为降速
ld m8000
ld x1
ani x2
ani t0
out t0 k10
ld x2
ani x1
ani t1
out t1 k10
ld t0
add d100 d0 d100
ld t1
sub d100 d0 d100
以上是思路,但还要注意4DA模块最大数字量限定,以及最小输出数字量不小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