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如何用32位寄存器来指定高速计数器的值?

楼主(2012-09-16):
我用的是三菱FX 系列的PLC,现有用到高速计数器.
一般我们要用寄存器来指定计数器的值是这样做的,在编程软件输入out c0 d0就行,但是如果是32位的,死活也输不了一直报错...
这个系列PLC高速计数器的编号为235到255,比如我现在想这样输入就输入不了:
dmov d50000 d100
out c236 d100(d101)
求高人指教,这个到底怎么用输入...

网友A:
用软件输进去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下还是输不进去,我输的方法是这样
ld x000
out c236 d100(d101)
建立工程里选的 三菱fx系列plc,请教下楼上的你是怎么输进去的..

楼主:
补充下是Fx2n系列,难道这个版本的plc就是不行?

网友B:
out c236 d100
你别把括号里的也一起输入了
2837274223@qq.com

网友C:
LD M8000
DMOV D200 D100
LD X000
OUT C235 D100

网友D:
LD X000
OUT C235 D100
这个里面,如果说C235是32位的计数器,进行这样的操作之后,是自动占用了D101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D X000
OUT C235D100
这个里面,如果说C235是32位的计数器,进行这样的操作之后,是自动占用了D101吗?
是的。

网友F(2013-02-26):
LDM8000
OUT C235 K1050
LDI X10
DHSZD200K12C235M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