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请问各位大师,我在外部接的是常闭点,在内部用了它的上升沿,我在开机的一瞬间那个上升沿会接通吗?
上班=上坟

网友A:
当然会!要做程序开机时不成立才行哦!
请问怎么做啊。

网友B:
不会。但可用M8002初始脉冲和此输入触点串联,来取得开机的上升沿。
再并上该输入接点的上升沿来为开机后的正常工作取得信号。
我的控制要求是开机不要那个上沿工作,怎么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要做程序开机时不成立才行哦!
你详细一点你想怎控制吧,这样帮得了你!

网友B:
开机上升沿不会有。开机后,再断开后再接通就有上升沿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上升沿不会有。开机后,再断开后再接通就有上升沿了。

有啊,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D:
不会有的。刚刚在PLC上面试了一下。
!!!

网友C:
不知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X0外接按钮常闭点,内部用X0的上升沿???PLC的开关由STOP拨到RUN时,Y0有输出啊,刚上机试过了!!楼上怎么说没有呢??要不就是我误解了楼主的意思了
就是这样的,我也试了,开机有上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92636] 不知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X0外接按钮常闭点,内部用X0的上升沿???PLC的开关由STOP拨到RUN时,Y0有输出啊,刚上机试过了!!楼上怎么说没有呢??要不就是我误解了楼主的意思了

额。我用的是  LDP X0 SET Y0。实验时是关电源和开电源。确实Y0没有输出呀。难道我的PLC 有问题?
!!!

网友C:
难道是我的PLC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我的PLC坏了???

额,还真是我的PLC坏了。换个点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