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块里的数据哪里去了?

楼主(2012-09-17):
在FX,plc的程序里,设好的数据分别放在D5和D6里,然后把编码器里的数据读出后与其比较,得出结果去驱动Y.开始运行很正常,但一次停电后再运行.PLC的程序正常。但D5,D6里设置的数据数为零了。后来只要一断电,数据块D5,D6的数据就会丢失。是不是我选的数据块地址不对?请各位同仁指点。

网友A:
要选择带断电保存的寄存器,比如D130或以后的寄存器

网友B:
plc参数断电保持设定 你看下

网友C:
具體可以參考手冊上的說明

网友D:
是D128以后都是带电保持的,时间好像只有一个礼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