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急!!!富士触摸屏UG221屏幕损坏,想换个新的,新的可以连接上但是老屏连接不上,有谁用过的帮个忙,谢了!!!!

网友A:
顶起,同请教,有什么拨码开关吗?

网友B:
老屏以前是可以连接上的,检查你动过的地方

网友B(2012-10-28):
检查新屏的拨码开关是否和老屏设置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