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有没有内部断电保持软元件

楼主(2012-09-17):
FX系列有没有内部断电保持软元件
!!!

网友A:
有的,具体看看手册吧
FX-3G是不是没有断电保持。

网友B:
有的,請參考手冊or連線後直接看參數也有

网友C:
基本上,每个软元件都有的

网友D:
在软件里可以修改锁存范围的,在修改参数里面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E:
拜托,不要再讨论日系列产品了

网友F:
有的,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G(2012-12-19):
c16-c31
d128- d255

网友H:
FX各个型号断电保持软元件的地址不一样。可以从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I:
有的。你看看手册。
qw172365283

网友J:
实在不行,在参数设置你想要保持那个,锁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