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两台PLC是怎样通过无线通信的?

楼主(2012-09-17):
今天碰到一台设备两台PLC通过俩个四方不知何物的电器进行通信,实现无线控制。那位做过这类设备的大侠能解析一下他的原理,还有那两我个四方的电器是什么,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不会受到干扰?

网友A:
看到RF是射频

网友B:
应该是透明协议无线传输模组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C:
无线通讯模块,用modbus通讯协议,就可以搞定

网友D:
GPS 定位模块

楼主: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E:
铝材牵引机

网友F:
没看到上面的标签吗?232-Zigbee,上网查下Zigbee是什么就知道了。
对PLC来说,就是用232或者485连接的,无线方面的问题由无线模块解决了。

网友G:
串口转zigbee

网友H:
有做过这方面设计的大侠吗?最好有详细说明德尔例子,很想学习学习。

网友I:
GPRS通讯反应很延时的呀;正常情况下都超过1000ms;两台PLC怎么通讯呀!
相互学习

网友I:
待高手解答!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