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500换成F500为什么报过流

楼主(2012-09-17):
原来A500变频器11KW,用于印刷机上专用变频电机。变频器出故障后,换上三菱F500变频器15KW,虽说是A500重载类,F500风机类。这应该只是软件设计上的区别吧。可是换上以后确是带不起来,会显示过载,过流。请教大家,难道A系列F系列不能简单通用吗?

网友A:
参数未设置好。。。。。

网友B:
请看手册,对应的设备不一样,请用合适的变频器来安装使用。
我爱我家

网友B:
请把参数重新设置,就OK了!
我爱我家

网友C:
只要把负载类型设置为恒转矩负载就可以使用了,F系列变频器是风机,水泵专用型,出厂设置默认为低转矩负载。
下载积分:+3(下大雨) 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把坏了的修好装回去了。这个F500只有等下次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