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高电平转换

楼主(2012-09-17):
两线磁性开关,PLC输入共阳极,磁性开关,进线端+除继电器,串电阻的方式外,还有什么方式转换高低电平呀!那位大侠指点一下,Thanks!

网友A:
问题没闹明白.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PLC是NPN输入,开关是PNP输出,除了继电器和串电阻的方式外,还有什么方式能转换了

网友B:
好有趣的问题,如果不科学的方法,能做的到就好!

网友C:
没搞明白,2线制的磁性开关应该不分NPN或PNP吧,三线的才是啊

网友D:
开关线反接 棕色线接PLC输入端,蓝色线接负极

网友E:
加一个单向可控硅就可以

网友F:
光耦
蓝景自动化

网友G:
两线的掉个头就可以啦........
三线的加个光偶,串电阻也可以,N年来都是这样做的,还好,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

网友H:
接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