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1pg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7):
最近我公司因更换定位系统减速箱,由原来的1:43换成了1:10,所以在定位尺寸就要重新设定,
DTO K1 K1 D200 K1
原系统中的D200=8960(16位),现在经过计算设定成D200=39250(32位),设定好后系统能正常工作,但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很慢,大约只有原速度的1/4,不知道该怎么办,调回8960速度又是正常的,希望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会吧,你的减速比变小了4.3倍,你的速度应该提升4.3倍,你的运行脉冲也要缩减为原来的4.3分之一,机器的运行速度绝对会快,怎么可能变慢。你的参摄D200改错了位置了吧???你要想脉冲不改变,你只能该电子齿轮比,把电子齿轮的分母改大4.3倍即可。

楼主:
我问了三菱客服,他说让我把BFM#0增大4.3倍,现在还没有试,不知道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