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标准电信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9-17):
传感器有这几种输出信号4~20mA、0~5VDC、0~10VDC、0.5~4.5VDC等标准电信号,这几种信号,我该如何去选择呢?

网友A:
[s:28要什么信号 就选什么 现在一般用到的是 电流 4-20MA 和电压0-10V两种信号吧 其他好像很少见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