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2-09-17):
用HSC0做高速计数:当我设为减计数,当计数到0以下时,为什么没有出现负号,反而是429494619**,一串数字,怎样才能出现负值呢

网友A:
用软件看是那样的
如果用触摸屏数据显示
设置32位有符号二进制数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负符号的

网友A:
能理解环形计数器这个应该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