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BFM表中 #28 ,当B2=0时表示不执行原点返回 B2=1时表示原点返回结束,当原位返回结束后,B2被设置为1,并在断电前一直为1,要复位B2,需要使用上图中的程序,
可是搞不懂的是 第一个K0代表什么?不是复位B2吗?为什么不是K2?

网友A:
第一个K0代表1PG所在的位置,
复位B2只要求B2位对应二进制数据为0,用K2有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K0代表1PG所在的位置,
复位B2只要求B2位对应二进制数据为0,用K2有什么道理?

那这样不就是从B0到B15全部清零呢?

网友B:
第一个K0的意思是挨着PLC的第一个模块,第二个模块就叫K1,那个指令就是将BFM#28中的B0到B15都赋值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不就是从B0到B15全部清零呢?

K28内实际上是储存的状态值,对其修改之后又会马上再读一次状态。这些状态除了B2外别的会立刻恢复到实际情况。所以该指令实际只对B2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