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触摸屏,一体问题

楼主(2012-09-17):
三菱FX2N人PLC能把变频器的频率设置显示在触摸屏上啊,是不是每个PLC都能做到啊.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网友B:
这个可以知道
Dengjiuhe

网友C:
以前淘汰滴估计费劲 支持485通信滴支持吧 老变频就没这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淘汰滴估计费劲 支持485通信滴支持吧 老变频就没这个接口
那PLC都能的吧,FX0S,1S,1N,2N??

网友D:
通信和是可以的

网友E:
只要能和变频器通讯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