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220V变频器接单项220V,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12-09-17):
三项220V输入5.5KW变频器,接单项220V带动2,2KW电机,可以运转,调速正常。可以这样使用吗?变频器是闲置的。

网友A:
分品牌和型号,有的可以。

网友B:
有些变频器支持单项和三项电源,所以你的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两位回答,运行了一会没有异常,

网友C:
有些变频器可以用220V的

网友D:
我用过的台达,东元都可以,其他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E:
现在的变频器应该差不多都可以

网友F:
有些是可以的

网友G:
空载或轻载可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H:
可以,在参数内去掉输入缺相保护。然后就是降级使用。没问题。

网友I:
我用过三菱的,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