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后面加了个模拟量模块输入模块就不能RUN,加其他模块就没问题,诊断信息:因I/O访问错误导致STOP模式,(未装载或无法装载OB,或者无FRB)  是不是模拟量模块的ABCD通道的选择没和硬件配置里的对应好?还是其他原因,一开始模拟量模拟量标准诊断为:存在错误通道
故障模块
模块内有错误参数
外部出错
对了 后来加了很多OB块也是不行,

网友A:
硬件设置里的订货号与实际完全相符吗?

网友B:
增加模拟量量模块你的硬件组态改了吗?按你模块的实际型号重新组态下载后再试。

网友C:
加了个模块是什么意思?只是单纯的加了个模块么?硬件组态也需要修改的

网友D:
组态,通讯,编程都会导致这个故障,查诊断缓冲区plc---diagnostic\setting.............

网友E:
硬件配置改变,则需要硬件组态配置也要做对应的改变并下载到PLC,还可以在线联机,还可以查看故障诊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