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驱动不了Y1和Y11

楼主(2012-09-17):
为何T0 on的时候Y1和Y11无法on?
附件有照片和程序,
求解答
谢谢各位解答,确实是双线圈问题,修正后,就好了

网友A:
程序不能这样写吧

网友B:
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不解。搞个RST T0.又搞个比较。

楼主:
只是2s的一个循环,前1s使Y1和Y11 on

网友C:
你程序内部有双线圈,建议用步进指令编辑程序

网友D:
楼主想玩什么高科技

网友E:
只因为你51步RST T0
使T0永远不能输出

网友F:
初一看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你想一想,要使Y1/Y11有输出,(实际是有输出的,就这段程序而言)只能够在0.8秒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请问你眼睛能够看到这个瞬间输出动作吗?同时你可能带继电器做输出驱动,继电器没有怎么快的反应能力。
是否Y1/Y11有输出你可以用set指令来验证一下结果。
程序语法没有错误,错误在没有与实际情况结合。

网友G: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男儿当自强

网友H:
把时间设长就看得到了,

网友I:
时间太短,人和继电器都反应不过来就断了。

网友J:
双线圈问题 上面有个人已经说过了

网友K:
时间太快了,你更本看不到到,在他的扫描周期会动作的

网友L:
说是时间问题的不要误导人了,明显的双线圈错误

网友M:
双线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