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向各位师傅请教。

楼主(2012-09-17):
机器的主轴连着增量编码器(有Z相),编码器信号送给PLC,PLC给出脉冲信号,方向信号等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转动。要求主轴转到100度的时候,伺服电机在-40度的位置,主轴转动一圈再一次到100度的时候,伺服电机在+40度的位置,如此围绕0度精确往复。求给予指导。谢谢!

楼主:
请指导一下,给个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电子凸轮很简单的,伺服电机内有的集成了电子凸轮。如果用PLC的话, 你要计算他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B:
用低档的PLC很实现这一功能。。。如果你伺服放大器没有电子凸轮,那就用台达的DVP20PM吧。。。。

网友B:
用低档的PLC很难实现这一功能。。。如果你伺服放大器没有电子凸轮,那就用台达的DVP20PM吧。。。。

网友C:
很明显你需要设置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