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18):
各位好!我现在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想用FX3U做扭矩控制,扭矩为0-100N.m,输出的是频率,频率为5-15KH,我现在用高速计数器读出数据,请问读出数据怎么转换,有程序最好,

网友A:
我的理解,首先要确立两个原则:1,计数方式要用采样计数;2,扭矩仪的量程和输出是线性的比例关系,也就是0扭矩时对应的输出频率是5KH,100扭矩对应的频率是15KH。鉴于以上两个原则,采样计数可以得出当前的输出频率,这样可以算出对应于零点的比率,可以算出当前扭矩。比如测出当前频率8KH,那么(8-5)/(15-5)*(100-0),结果即为当前扭矩值

楼主:
首先谢谢rosephy的帮忙。
我现在用LD M8000 SPD X0 D0 D10 DMOV K100 DO指令,扭矩传感器静止状态,读出的数据为10000,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下载积分:+1(jackxwa) 好人!

网友A:
啊额,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理解错误,再一个我对SPD指令不是很熟悉,抱歉一下。根据周期内的脉冲数算出一秒的脉冲数,即近似等于当前频率,然后根据上图算出扭矩。那个10000是100ms的脉冲数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你不是说5~15KH的吗?也许我完全理解错了。时序上是不是应该这样啊LD M8000 MOV K100 DO SPD X0 D0 D10 ?一起学习探讨哈

楼主:
非学感谢,我做试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