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记得有人告诉我差动脉冲不能控制步进电机,但是我今天看见有个厂家的运动控制卡是差动的,但是能控制步进电机!

如果PLC输出差动脉冲,是否能控制步进电机,是用脉冲+方向还是正反转控制?
QQ:569456723

楼主:
先顶起,千万别沉,不整明白难入睡啊!
QQ:569456723

网友A:
当然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深圳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就可以用差公脉冲控制!
深圳白山的也可以

网友A:
差公脉冲也是我们说的双脉冲
正转Y1输脉冲
反转Y1输脉冲

网友B:
当然能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公脉冲也是我们说的双脉冲
正转Y1输脉冲
反转Y1输脉冲
集电极开路也能双脉冲!
QQ:569456723

网友A:
自己先上网查清楚什么是差分,什么是集电极开路!
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是pul+
                                            pul-
                        方向是       dir+
                                           dir-
集电极开路的接法是+24v     pul+  三菱接法
                                    y0         pul-
                                     +24v     dir+
                                     y1         dir-
差分是                         p0+        pul+   西门子接法
                                     p0-         pul-
                                     p1+        dir+
                                     p1-         dir-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好贴!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