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先谢了。三菱触摸屏数值显示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09-18):
请教高手,先谢了。三菱触摸屏数值显示中有符号.无符号10进制。16进制,8进制,2进制,实数有什么区别啊,希望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A:
你最好用模拟软件试一下,如果字面意思不能理解!
QQ:569456723

网友B:
有符号无符号就是+/-......
十进制,16进制。。。。指的是数值显示的方式,如果你的PLC的D值用的是10进制的 那你就用10进制显示,一次类推
首先要高清楚你PLC中用的D值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C:
你如果有触摸屏,PLC的话,你可以写一段程序(触摸屏,PLC),用电脑监控,看PLC程序,及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谢了,请问?显示的数据不一样怎么解释,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请教高手,先谢了。三菱触摸屏数值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