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RS485于变频器通讯,如何把1个值分成2个寄存器!

楼主(2012-09-18):
关于RS485于变频器通讯,设置频率,人机上输入50HZ ,PLC上要如何算才能把50这个值分成2个寄存器呢!(13 88)
求解!谢谢各位
采用RTU模式,则需将1388(H)分割成两个寄存器,分别输入到变频器,假定两个寄存器为:D10、D11,即D10=13(H),D11=88(H)。
怎么分?
PLC为台达
感谢各位,问题已结决! 处理:DIV D700 H100 D10就可以得到需要的值了!

网友A:
PLC是欧姆龙的吧

楼主:
PLC是台达的!

网友B:
把5000(50,00) 十进制转十六进制1388,又是不睇书的家伙。

楼主:
如何把1388 分到两个寄存器中呢? 比较,13-》D0 88—》D1

楼主:
如何把1388 分到两个寄存器中呢? 比如,13-》D0 88—》D1

网友C:
直接用Dmove ,

楼主:
台达PLC上没有Dmove 指令呀!

网友D:
用与,或指令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