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最近在做实验,用8段数码管,数码管公共端+5V,别的脚为0V,我想直接用西门子S7200的输出点控制,可是输出电压是24V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不要外接继电器控制,直接改变PLC输出端电压,从而可以直接使用,本人是新手,看教程看到这个实验的,所以想试试的。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型号,公共端上接上5V,这一组输出都成5V了。

网友B:
参考硬件手册,看那一组的com是同一组,连接到5v,这样就直接使用5v电压与数码管连接了。
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plc需用设置这么多com口,其目的就是为了连接不同电压等级的。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不需用中继,具体连接你需用看plc硬件手册的连接说明。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如果在1M上接+5V,1L+上接0v,是否就可以是的输出端Q0.0到Q0.7为0V?

网友C:
不要中继,加限流电阻,
数码管你自己根据CPU输出类型
选择
我就是不想用中继,由于我只找到一个8段的数码管,而且它公共段是+5v<别的八个角接0v才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才能是输出变成0v

网友B:
问题回复:
我始终感觉你对于数码管的理解有些问题,首先你必须搞清楚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结合数码管类型与plc做连接。
嗯,这种数码管是共阳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