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2-09-18):
比如说三菱J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262144,是不是说发262144个脉冲伺服电机走一圈,再反馈回来262144个脉冲。262144是固定值还是最大值,可不可以设定说发262140个脉冲走一圈,再反馈262140个脉冲回来。

网友A:
262144是固定值也是最大值吧,一周分262144格,每一格代表多大的角度,一周刚好走了262144格。半周13722,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固定的,是多少就多少。至于你说的移动量的问题理论上是正确的,实际中间是涉及到不少参数换算 的

网友C:
这是编码器的数值也就是伺服电机的精度,发多少脉冲而转动一圈可以是任意的,根据自己所要达到的精度而设置,再通过电子齿轮比和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相对应。

网友D(2013-03-24):
电子齿轮不超出伺服额定范围的前提下,转一圈发的脉冲可以自己定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