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电位器与模拟量模块组合达到绝对编码器的效果。

楼主(2012-09-18):
各位好,本人在做一台设备一个部件会在一条直线上反复来回运动,活动范围大概在1.5米。要求要随时知道它的位置控制也需要知道它的位置。如果用增量式编码器难免会有累计误差(已试过),现在就想用一个模块加一个多圈电位器接10V的电压输入,因为这个值是绝对的不存在累计误差。请问这个电位器阻值该选多大,效果是否稳定?希望有做过的来指点下,谢谢!!!本人用的是松下FP-X的PLC。正在请购材料,过后会向大家报告结果。

网友A:
精度要求高不高,还有你plc的采集速度和你机器的位动速度你考虑了没有,用一条光栅吧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一个电位器,我曾经用过,电位器和轴之间注意连接好。电机转动的位置就可以用电位器转动时电压变化来显示,用0-10v吧。
感谢!请问那个多圈电位器阻值该选多大?

网友C:
加光栅尺吧,

网友D:
电位器有个缺点,用的时间长了,里面轨道有损伤,阻值会变的不准。
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E:
阻值多大关系不大。电压都是线性分布的。选个好点的电位器是真的。功率要一般要2W。另外,根据境况要做下偏移。

网友B:
你好,我当时用的是10K欧,2W的

网友B:
5楼说的对,阻值多大关系不是很大,电压是线性分布的。我的是10k欧,2w,共楼主参考。
jxh668

网友F:
没有人教你这样干吧

网友G:
用电位器不精确也不耐用,还是用编码器吧现在国产的也不贵。

楼主:
编码器容易受震动干扰,而且反复动作难免会有累积误差。用编码器我早就试过了效果不理想。所以才用电位器

网友C:
绝对式多圈旋转编码器有没有人试过,我只听说过,没见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