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我手上一个新MR-J270A的伺服器,里面要设定参数,我按照同一款机型的同一款伺服器里面给的参数设置,PLCs A1SHCPU,使用A1SH定位模块,与伺服连接,我在没有扒掉伺服器上的输入输出还有编码器线的情况下,读不到伺服的设定参数,查看到的都是伺服器的出厂值,拔掉输入输出就可以读电子齿轮分子/分母了,还有其他的参数。这是为什么,求解
   意思是说,我不拔掉线只可以读伺服器的出厂值,拔掉线可以读机器厂家设定的数值,大家调伺服器参数前都是接好线再调还是调好在接线呢?这样有区别吗?

楼主:
继续顶起。各位高手快支招。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问题。

楼主:
郭大侠支招

楼主:
深夜顶一次 希望有响应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的这种情况,很久前,曾经读取过,可以正常读取,但伺服在运行状态的时候,干扰很大,有频繁出现不能通讯或者通讯中断的情况。J2伺服直接按键手动调出数据查看就行了。一般需要修改的参数,没有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