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步进梯形图中用了C0计数

楼主(2012-09-19):
步进梯形图中用了C0计数后,后面再用m8029向下进行就不工作了怎么回事,哪位高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把你寫的程式貼出來這樣比較好看明白

网友B:
你首先要搞明白M8029是干什么用的,它有什么样的特殊功能,搞明白了你就清楚了

楼主:
求助我这个图用了计数器后,怎样执行下面程序

楼主:
我是新手请教高手为什麽用了c0后,后面的程序从m8029就不动作了呢

网友C:
m8029为特殊继电器,你看换成其他继电器怎么样

楼主:
请教高手这个梯形图我用了计数器计数后,后面的程序中碰到m8029就无动作了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D:
特殊辅助继电器列表[代号 M8029]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8029
名 称 指令执行结束
内 容 OFF: 指令执行中
ON : 指令结束
详细说明
DSW(FNC72)等等的动作结束时动作。
适用的CPU 所有的FX CPU

楼主:
哪位高手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图问题在哪里

网友E:
脉冲指令呢??????????????
步进梯形图中用了C0计数
http://ymmfa.com

楼主:
请高师指点怎么会用了计数器后m8029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F:
特殊辅助继电器列表[代号 M8029]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8029
名 称 指令执行结束
内 容 OFF: 指令执行中
ON : 指令结束
详细说明
DSW(FNC72)等等的动作结束时动作。
适用的CPU 所有的FX CPU
上面是M8029说明,你可以更改一下M8029为M8000或者其他指令,我想应该行了。

网友G(2013-06-05):
楼主不是新手,而是邀高手过招。

网友H:
按编程手册所叙述,M8029要紧跟指令下方,这句话很重要。将18步和50开始像我写的程序那样改!

网友H:
记住,要跟紧指令下方,M8029从新接左母线不起作用!

网友I:
楼主的程序错的地方不少啊!我就说下你关心的问题:
1.MOV不是M8029的适用指令,所以M8029是不会通的。
2.而且M8029在上一指令完成后要对上一指令驱动条件进行复位,否则会影响程序,导致误动作!
3.至于M8029要紧跟指令下方其实楼主的写法也可以,不一定要想楼上说的那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