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三菱PLC通信时的数值设定

楼主(2012-09-19):
威纶触摸屏与三菱PLC通信时的数值设定,如在屏上的寄存器D400设置为70,代表给时间继电器T1的设定时间70秒,(PLC上,时间继电器T1的设定值由D400设定),问题在于T1的时间为0.1秒的精度,如上直接设定70,实际上是设定7秒,不是70秒,怎么能使屏上设置的数值和T1的实际设置相一致,
注,不采用在PLC程序上用乘法运算,即,不用将70X10后再给T1设置值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一般触摸屏都带这个功能,可以乘以10, 也可以在plc里面乘好

网友A:
欧姆龙和三菱的触摸屏都带这个功能,威纶触摸屏我没有用过,估计也带

网友B:
你可以在触摸屏上加1个小数就可以啦~!如70.0不好了吗!!传PLC里就是700啦!
下载积分:+2(yanzhi2008) 好贴!

网友C:
三楼正解

楼主:
多谢三楼的指教,学习了

网友D:
这问题也困扰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