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触摸屏异常弹出设置

楼主(2012-09-19):
各位大侠,关于维伦的触摸屏如何设置在异常情况下弹出对话框,是什么故障。 在触摸屏上如何设置。
, 本人邮件:
qiang275129042@163.com

网友A:
1、首先登录报警信息,点击事件登录,编辑报警信息,及触发条件
2、在触摸屏上放置报警条或者报警显示框

网友B:
点击“PLC控制按钮”选择“新增”在选择“切换基本窗口”

网友C:
是要这种效果吗

网友C:
除1楼的方法外,还可以这样做,平常不显示报警条,自由报警时显示,有确认按钮
先选择事件登录,编辑信息,步骤如下图
完后在Common Window(公共窗口)建一个直接窗口,如下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