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T断电时间长了,程序就丢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19):
FX1N-60MT断电时间长了,程序就丢了,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换一个。或者砸了日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换一个。或者砸了日货。
FX1N没电池的,估计里面有没超级电容不知,1N的我没碰到过掉程序。

网友C:
里面是有超级电容,能关机状态下能持续20天,但电容只是用来后备保持型元件,程序是不会丢的

楼主:
确实没有电池的

网友D:
要是这样,电池也不用换了,支持1楼!

网友E:
程序应该不会丢的,断电时间长了只是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是产生变动或丢失。

网友F:
程序丢了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吧,我有个1N 24MT 两三个月没用,程序都没丢啊。

网友G:
丢程序的。见过。电池没电。超级电容是电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了。平时做好程序备份很重要。

网友H:
EEPROM检查下

网友I:
1n的程序师放在ROM中的,也不是靠超级电容存储,超级电容存储的只是一些继电器的数据,超级电容没电,一些掉电不保持的数据会丢失。

网友J:
1n的程序师放在EEPROM中的,也不是靠超级电容存储,超级电容存储的只是一些继电器的数据,超级电容没电,一些掉电不保持的数据会丢失

网友K:
买到假货了。

网友L:
只丢失数据。程序不会丢

网友M:
超级电容没电了,程序不置于丢失最多就是寄存器的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