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proface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2-09-19):
还是新手,请教各位大侠
能不能实现用Proface制作一个画面去实现读取和修改机台上电机的位置参数呢

网友A:
配方功能可以

网友B:
所有的数据都在PLC中,触摸屏只是与PLC进行通讯联络,这是最通常的做法。
28372742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