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接头的螺牙的1/8,2/8 3/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19):
1/8,2/8,3/8是英寸吗它们各的螺牙外经是多少啊量的和换算的都不统一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区分是8分之几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下一个换算小软件就什么都知道

网友B:
那是英制管螺纹,1英寸=8英分,1英寸相当于25.4毫米
英制管螺纹 1/8 是指管孔的通径,相当于3.17毫米
2/8 相当于6.35毫米
3/8 相当于9.5毫米
螺纹的外经还要大些,所以与换算值不同,一般要大一档,具体请查表

网友C:
2楼正解,此类管径国内较少见,

楼主:
可我拿一个1/8的量一下螺牙直径是9.5MM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几句话说不清的,有兴趣的话百度一下 圆锥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