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9):
描述:其中一电路图
电器柜,一个大空开管主电路,下面接一排小空开,共8个,小空开用短接片连在一起。
我把柜子灯的火线接在其中一个小空开的一个上端口上,地线正常接地。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些并排的空开,只有一个打开,照明灯不亮,打开两个,灯开始亮了,有点暗,打开的越多灯越亮。
按理说电压时稳定的,怎么打开的越多电压越大了?
是其余线路的问题,还是我的短接片的问题?

另外说一下,用的是380V线圈的接触器,刚开始线圈接成220V了,通电后,(没有进行接触器吸合操作)结果各个电源指示灯亮,

但是有闪烁,就是频率很高的闪烁。
但是接成380V以后就好了,也没有进行接触器吸合操作,各电源指示灯常亮而不闪烁了。
我觉得接错与没接错对电源指示灯应该没有影响啊,可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我是新手,这真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求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接线

网友B:
不了解,不清楚。匪夷所思

网友C:
查一下线路,画出电路图,看灯是如何接的。

网友D:
按照图纸检查线路,零线没有接好,所有的线都要拧紧
谢谢,我会检查下零线的,不过这几天出差,回来后我会好好研究下。

网友E:
应该是电没有到灯上去  亮起来很暗示感应电  我碰到过     量灯那里有多少V            主要检查零线        还有以前我出差去一个公司 刚好他们有一台设备量起来有点  一用就不行  他们那电工说设备有问题叫厂家来   他们管设备抵叫我看看   我就用根线重其他地方接一根零线来 就行了 设备好 了  搞好了他们电工还说零线那么粗怎么可能出问题
谢谢,我会检查下零线的,不过这几天出差,回来后我会好好研究下。

网友F:
问题是出在零线上,并一个RC滤波器效果会有一点的
谢谢,我会检查下零线的,不过这几天出差,回来后我会好好研究下。

网友G:
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零线有问题,快点检查吧,别到时候烧灯泡.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