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C440报警F0022

楼主(2012-09-19):
一台小车,变频控制。
共计6个停止位置,靠编码器计数由快速转为慢速然后停止。
走到特定的位置(如2#)时,快转慢就会报警F0022。在其他位置行进还算正常。
快速频率60,慢速频率4.5,减速时间2S,电机3KW。
搞不清根本原因了

网友A:
检查 I / O 板 。它必须完全插入.
学无止境+++

网友B:
guochunyi 大神 可以把西门子MMC440变频器 故障说明发给我吗,十分感谢!!!
就是你上面截图的那一份。感谢
学无止境+++

网友B:
youqinhui@126.com
QQ 349502937

楼主:
昨天把电机线换了,故障暂时排除。
绝缘测试电机2M欧,线缆也没问题。
但事实就是换了就OK。
线缆内部某位置断线造成直流电流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西门子MMC440变频器 故障说明发给我吗,十分感谢!!!
就是你上面截图的那一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