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来 选择 伺服电机 不吝赐教!!

楼主(2012-09-19):
一个30kg 的物体 平行移动 装在直线导轨 上
移动速度500mm/s 距离1200mm
用 同步皮带轮
我选了个400w的 A5 松下伺服 额定转矩1.3n.m 转矩够吗?
我的计算方法: 30kg 差不多是300个n 那么 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0.03 =9n.m
电机需要的转矩 =9n.m x50(同步皮带轮的半径)/1000= 0.45n.m
不知道这样对吗?~~
QQ 6024 52611

楼主:
uppp
~~!!
QQ 6024 52611

楼主:
upp
~
QQ 6024 52611

网友A:
如果是频繁的来回最好选750W的伺服电机,我用过国产信捷750W的带动皮带轮加两条直线导轨,在1米行程和15公斤的负载下可达到每秒1米的速度3秒钟一个来回。

楼主:
哦 那么 我的计算 有没有问题~
QQ 6024 52611

网友B:
30KG+500mm/s要选高惯量的

网友C:
学一下伺服

楼主:
uppp~~~
QQ 6024 52611

网友D:
如果不带减速装置小了点,如带个1:5的减速装置应该可以。

网友E:
不光是考虑这些,

网友F:
没有问题 力矩没有问题 伺服转速应该还不到100转吧(不知道你另外一个轮是多大的)这样惯量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