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怎样将变频器的频率显示在触摸屏上面呢??

楼主(2012-09-19):
请问各位怎样才能把变频器上面的频率显示到触摸屏上面呢??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触摸屏是维纶通的 PLC是欧姆龙的

网友A:
485通讯或者用变频输出模拟量给plc

网友B:
可以直接和屏通信

网友C:
最省钱的办法就是HMI直接跟变频器通讯读取
下载积分:+1(奋斗人生)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