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指令

楼主(2012-09-19):
这里的v1是什么意思啊 能尽量的说的细点 初学
!!!

网友A:
变址寄存器,看看手册吧!

网友B:
好好了看看手册
V+Z

网友C(2012-10-27):
最基本的软元件变址寄存器V

网友D:
前面条件达成将将K的值传入变址寄存器

网友E:
循环程序中常使用变址寄存器。V为高16为。接通时常数40被传送到V1中

网友F:
条件满足后将K值赋值给变址寄存器

网友G:
触点比较+指针。比较简单。手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