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步进指令最后的RET怎么编不了,,求指点

楼主(2012-09-19):
步进指令最后的RET怎么编不了,,求指点,,,见图

网友A:
不是RET的问题 选把现在这RET的一行删除掉
,
你检查下你程序的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
蓝景自动化

网友B:
程序有问题,我刚学的时候也碰到过。仔细检查下

网友C:
SET S20 后面的指令呢?
加一个STL S20就可以了。
希望下次有图片的时候,不要只看到一个指令。很难找问题的。。。。。

楼主:
这是我从学习软件中抄到我的编程软件里的,,可是我的编程软件还是无法转换,,有两个图对比,,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按F4后的结果

网友D:
3楼正解

楼主:
请问3楼,,STL S20是加在SET S20和RET之间吗??怎么我加了,,STL S20变成不能变换的梯形图了,,你能给个样图吗

网友E:
RET新起一行,前面不要加条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懂了
估计你还是没看懂,看你前面的程序,你把S作为普通内部继电器M用了

网友A:
RET指令。前边不能能跟任何东东的
正解应用如下
蓝景自动化

楼主:
10楼的前辈,,我前面给出的样图是我没看8楼的大侠的样图的时候给出的,,看了后我在我电脑上仿真时已经注意到问题,,并修正了我的错误,,不过还是谢谢10楼的大哥,,因为有你这样的好心人才会促使我们这些菜鸟进步,,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G: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H:
